请大家推荐一款芯片

楼主(2011-05-08):
请有经验的大侠推荐一个芯片,要求功耗小,最好静态电流在1个毫安以下,5V单电源供电,输入阻抗要大,我要做个跟随器,是直流信号的跟随器,要输入为零伏时输出也能是零伏。谢谢大家了!

网友A:
单电源供电要求输出0电位只能用轨到轨运放,去TI、NS的官方网站看看,适合你的型号大把,看你方便买到哪种吧。

网友B:
“输入为零伏时输出也能是零伏”,看输出的零伏“零”到什么程度了,有可能需要加个10K~100K的对地电阻

网友C:
即使是轨到轨的运放,输入0V时输出也会有mV级别的电压,楼主参考SGM321吧,轨到轨的运放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