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inux和uclinux有啥区别

楼主(2011-05-08):
linux和uclinux有啥区别

网友A:
uclinux是裁剪版的linux吧

网友B:
uclinux应该是比较容易实现实时

网友C:
都得安装linux那个操作系统到电脑上,然后在裁剪编译吗?

网友D:
哪位大侠给详细说一下区别

网友E:
都没说到点上..
ucLinux不带MMU,linux带MMU

网友F:
回复 网友E:

那对硬件的要求就是 是否带MMU?

网友E:
应该是的,楼上.
可能我理解的也有差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