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STM32F107的USB驱动问题

楼主(2011-05-08):
最近用到STMF107的USB接口做一个自定义的设备,但是怎么开发和WIN7兼容的驱动啊?ST公司提供现成的驱动吗?

网友A:
套在Mass Storage里,自定义一对SCSI指令做读写。

就不用做PC驱动了,直接调WIN API就可以了。

楼主:
我刚工作两个月,对这方面的技术更是第一次接触,有点不太明白,Mass Storage不是大容量存储设备吗?我要做的只是和上位机通信啊?有没有相关的资料可以参考啊?

网友B:
ST公司不提供驱动方面的源代码

如果你要做USB的驱动,推荐你可以看一下WINUSB,微软新的一个USB驱动开发包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恩,我也是刚看到的,谢谢

网友C:
107,很好的一个芯片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我试了试,虽然可以通信了,但是速度却低的吓人,用Bus Hound观察只有2KB/S,调试发现调用USB_SIL_Write()这个函数大约花了0.78ms,这是哪的问题啊?怎么想都想不明白,我用的IAR编译环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