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读取计算机的实时时间

楼主(2011-05-08):
大虾,求助。想用单片机和计算机进行串口通信。读取计算机的时间,传送给单片机并在液晶上显示。关键是用什么方法可以读取计算机的实时时间?

网友A:
实时,很热闹的2个字

网友B:
这个要靠在计算机上编程实现,比如用VB就可以,然后将系统时钟值送串口即可。

网友C:
这个需要PC端编个小软件,读取时间,送串口,很简单的,楼主需要,我帮你搞定,

楼主:
这个需要PC端编个小软件,读取时间,送串口,很简单的,楼主需要,我帮你搞定,
引用 网友C:

你用什么语言写啊?VC吗?像基于计算机的软件编写,没写过。VB、VC也都没有深入学过,只学了C程序基础。如果你有时间,帮我编个也行,,我在你的基础上学学。那就谢谢你了

楼主:
4# jjjyufan 太感谢你了,那就帮我编个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