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个运放输出限幅的问题

楼主(2011-05-08):
看到有种说法叫 内限幅,外限幅。百度没找到。

我理解:
1、内限幅 是在运放 反馈回路 并联2个稳压管吧
2、外限幅 是在运放输出端 用稳压管限幅 或者 二极管钳位

3、运放输出限幅是不是也可以选择在输入端 进行输入限幅,这样也实现了输出限幅,不知这做法 是否妥当。

外限幅好像是破坏运放同反相两端的虚短。
内限幅好像是不破坏运放同反相两端的虚短。
但不明白 内外限幅到底区别在哪,优缺点在哪,应用的场合有何不同。

请老师们讲解指点下吧,感谢!!!

网友A:
最好是把你看到“内限幅,外限幅”的**贴出来。

楼主:
百度搜资料的时候,在电源网论坛看到 讨论 一帖子讨论R3的作用。

有人回答是防止积分饱和,然后有个人回答“大家试想一下:如果输入电压Uin一直存在,电容C1就不断充电,直到输出电压达到运放的最大值(就是你给运放的工作电源值)才不在增长,称为运放的饱和.---WXYdhsdy说的防饱和是如何防止的呢?概念不清,需好好研究自控-----为了保证运放的线性特性并保护其相关期间的正常工作,设置输出电压的限幅是很必要的.输出电压限幅分为外限幅和内限幅两大类.大家可以自己研究一下!”

他这里提到的内限幅,外限幅。

楼主:
其实不用管他们讨论那个问题也可以,老师指点 运放限幅就行

我说的那三种方法 等等

网友B:
to LZ:

内/外限幅就是你理解的那么回事,但外限幅并不一定破坏虚短(因为一般都在输出和钳位管间串一个电阻)。

网友C:
这里器件比结构重要
稳压管“内”限幅,优点:
1. 电路简单
2. 限流时功耗小
3. 不用串限流电阻,不增加输出阻抗
缺点:
1. 离散性大
2. 低压齐纳管特性“软”
3. 结电容影响高频特性

“外”限幅:
优点:
1. 安全有效
2. 限幅电路相对独立
缺点:
1. 串联限流电阻,产生输出阻抗
2. 限流时可能有较大电流

有一种做法是外限幅,限流电阻串在电源上,可以解决输出阻抗问题,但有其它毛病

网友D:
LZ第三条所说,在输入端限幅,目的应该是保护运放,这在ADI运放的书上讲的很具体。

“内限幅”电路我见过实际应用,但是稳压二极管的容量不会算,真郁闷。比如想把输出限幅在正负2.5V,电路上用了两个3.9V的稳压管。搞不清为什么选3.9V。。。。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还有你说的这种问题。。。。?

3.9v的稳压管 却限幅出来2.5v ?

网友C:
3.9V的稳压管,却限幅出来2.5V
太正常了,出来3.9V就怪了
你们低压齐纳管当作黏黏糊糊的物体就不会犯错误了

网友E:
概念上,好象应该和楼主说的相反

1 内限幅应该是在反馈环路的限幅——技术上是提前向反馈输入端送上更大的电流。
2 外限幅应该是在反馈环路外进行限幅——不影响反馈环路的运算,仅实际输出进行限幅,不知道这对积分电路有什么意义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E:
对积分电路,微分电路 内限幅 ,是使输出电压不过大,也就是使运放别饱和,
pid控制。 只要达到控制就行,不用精确积分微分计算。
我的理解。

楼主:
3.9V的稳压管,却限幅出来2.5V
太正常了,出来3.9V就怪了
你们低压齐纳管当作黏黏糊糊的物体就不会犯错误了
引用 网友C:

还是没太理解,也许是说稳压管 实际稳压的值要比管子标示的值小些吧。

那设计电路的时候如何选择稳压管呢,比如需要稳压9v ,如何能知道选择何稳压管呢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