设计的充电机IGBT经常损坏,请高手指教

楼主(2011-05-08):
该充电机额定电流80A,但一般也就是40A左右,2.4KW。三相380V整流作为直流输入到IGBT,全桥逆变后高频变压器,次级抽头全波整流滤波后,给蓄电池充电。在现场运行了1个半月,已经有4个half的IGBT坏了,郁闷ing。解剖IGBT发现,表观看:1个好好的,2个是half中的一个IGBT黑了,1个是half中的2个IGBT全黑了,嘿嘿。经与公司技术人员分析,是母线不对导致高的尖峰损坏IGBT。因为三相380V整流后用普通的软导线连接到IGBT上的。PS:该直流分别给到5个机箱,每个机箱是一个充电站,整体上即5个成柜称为“充电柜”。我以前一直是玩MCU的,这是第一次用IGBT,请各位高手指导指导,不胜感激。我有个IGBT的GE极上的驱动信号抓图,驱动用的是M57962AL。

网友A:
IGBT是电压触发,有节电容的。

网友B:
CE加并一个快恢复二极管试试。

网友C:
栅极电阻大了一点,要调小一些,使驱动的前沿达到13V以上,图中的前沿只有10V,
另外电容到IGBT的连接不能用导线,要使用叠层母线技术,减少寄生电感

网友D:
复合母排好贵的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