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无线接收干扰小的功放

楼主(2011-05-08):
目前用到一款对讲机芯片RDA1846,然后用功放将功率放大,前段时间用的是D类功放,发现者对接收有很大的影响,后来改用了AB类功放又发现功耗非常高,大家能够推荐一款两者平衡点的功放,至少要保证无线芯片接收,谢谢!

网友A:
没有其它选择,就用D类音频功放,注意滤波、屏蔽。

网友B:
没有你想象的平衡点的,注意设计的话,D类功放是完全可用的,关键在于PCB和电源的设计。

楼主:
我的板子要求体积比较小,用D内功放怎么解决干扰问题呢?

网友A:
D类功放会有许多谐波,电源和输出要加LC滤波。
可能还需要加多级的滤波。
空间小,LC的位置总要保留的。

网友C(2012-06-06):
D类功放电路本身决定了对外的干扰较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