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it3支持下述芯片吗?

楼主(2011-05-08):
16F883,16F639,16F636?

网友A:
16F639,16F636因为属于20PIN及以下管脚的少管脚芯片需要另外加一个扩展头才能支持DEBUG,编程无限制。
883无限制

楼主:
16F639,16F636因为属于20PIN及以下管脚的少管脚芯片需要另外加一个扩展头才能支持DEBUG,编程无限制。
883无限制
引用 网友A:

883和886一样的吧?也就是说886也一样的用kit3咯?

网友B:
应该支持的.你自己在MPLAB的芯片选择里看一下,支持就是绿色,半支持就是黄色,不支持就是绿色.
引用 网友C:

支持不支持全是“绿色”吗????!!!!

网友C:
你在MPLAB 的 CONFIGURE 菜单下 SELECT DEVICE,输入芯片型号后下面有很多开发工具的型号,前面是绿色的灯就是支持

楼主:
谢谢楼上诸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