xilinx12.2版本的ISE对应哪个版本的matlab?

楼主(2011-05-08):
新手有分没有啊?xilinx12.2版本的ISE对应哪个版本的matlab啊?真晕。

网友A:
官方支持的版本: MatLab2009b or MatLab2010a
详见文档:
http://www.xilinx.com/support/do ... /xilinx12_2/irn.pdf
ISE Design Suite 12: Installation,Licensing, and Release Notes
第2章第3节"System Requirements"
这个是可以选择,安装过程中有一个选择版本的提示,应该是比较近的版本都可以使用

网友B:
对啊,应该是选比较近的版本都可以用吧?

网友A:
最好还是选官方推荐的,出现问题的几率要小很多

网友C:
越新越好吧?

网友A:
这个真未必

网友D:
g官方支持的最好吧

网友E:
楼主,这个版本好用不?

网友F:
官方的吧?

网友G:
围观并偷看答案。

网友H(2011-06-24):
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