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大家帮我理解一段话

楼主(2011-05-08):
在附件的中的第五页的左下角和右上角有这样一段话“Common full-scale input voltages range from 1V and upward. Full-scale inputs greater than 0.5V are recommend to minimize the effect of offset voltage and drift of A1.”,大家帮我理解一下其准确含义,谢谢了!
我的理解是通常全量程的输入电压范围应该大于1伏或者之上,推荐至少大于0.5V,这个FULL-SCALE指的是电压跨度是不是?按照160UA的电流跨度,那个输入电阻就意味着不能小于3.125K,通常是大于6.25K。
还是另外的意思?

网友A:
常见的满量程输入电压范围从1V和向上。大于0.5V的满量程输入的建议,以尽量减少失调电压漂移和A1的影响。

网友B:
按照字面意思,电压输入是由一个外部输入电阻产生的,LZ理解的应该没问题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