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个交流电流源的问题

楼主:
下面是我做的一个交流电流源的电路

现在的问题是:
1.输入级的R2电阻,本来是为了确定没输入信号时运放管脚的点位,但是加了这个电阻,正负电源的输出电流不对称,拿掉之后电流就对称了,把电阻换成1M也不行

2.输出级静态电流很大,有200多mA,把R4R5调大或者调整R3R6,能让静态电流变小,但这时高频500k的波形会失真,电流再调小,低频也失真了。我最大想做到输出电流500mA,叠加上静态电流后很大,不知道怎么解决静态电流的问题

3.这也是最纠结的问题,就是DDS和放大跟随级,一直没问题,用信号发生器测试输出级,电流不太大时也没问题,但是两级一连起来就失真了,而且失真得很厉害,波形很难看。。。。不知道为什么。。都加了跟随了。。。请各位大虾指教下!

先谢谢了!!

网友A(2011-05-08):
TIP41有互补型号TIP42,Q5最好换成TIP42。
1、调整后级静态工作点,应该先去掉输入信号(运放1脚与后级断开),R3R4联接处接地,RL断开,调整到输出端电压为零,且静态电流符合你的设计。然后将运放1脚接回并去掉接地,RL接回。
2、TIP41的频率特性是比较差的,特征频率仅3MHz。你的整个电路,估计可以用一片功率放大器芯片如LM1875实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