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关于STC单片机烧写程序的问题

楼主(2011-05-08):
大家好,我用的是STC89C516RD+,做的一个数据采集的项目,当上位机向下位机发送一个通讯协议正确,则下位机返回采集值,程序用C编的。
现在问题是我每次重新生成HEX文件用ISP烧写进单片机以后,直接通过串口发送这个通讯协议,下位机并不返回任何数。然后我将下位机断电再上电,这时再发送通讯协议,下位机就可以正常返回了,这是为什么呢?是编写程序的问题还是烧写程序的问题?
谢谢!

网友A:
HEX文件用ISP烧写进单片机以后:
里面的程序还没有跑起来,要复位一下才跑起来了.重新上电,表示对单片机进行了复位处理了.程序跑起来了.

楼主:
可是以前我烧写程序进去以后就可以直接用了,不用断电的。这个程序我也没做什么设置和太大的修改,所以觉得挺奇怪的。。。
2# sxhhhjicbb

网友B:
这个跟芯片内的ISP程序版本有关,可靠起见,烧写完成后必须复位。

楼主:
好的,那应该不会影响到后面的通信吧。。。
4# chunyang