运放使用问题

楼主(2011-05-08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lm358 324不知道行不行。

网友B:
2楼:
估计是不行。

网友A:
3楼
我看324的资料,说工作自单电源下,电压范围是3.0——32v或16v。这个最佳工作电压选择的方法是什么呢?如果是不同的运用选择不同的工作电压,那该怎么去选择呢,有什么标准没有呢?

网友B:
4楼:
LM324确实可以工作在5V电源电压下,但输出摆动幅度却只有2.5V左右,太小,所以我说“估计是不行”。
能够工作在5V电源电压下的运放很多,输出能够轨到轨的也很多,应该根据你的需要去选择。

网友C:
LS用过SGM324?请教价格和货源好不好?

网友D:
具体选择什么合适,还要看楼主的用途,要看输入信号的频率、幅度等。

网友A:
5楼
受教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