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0位ADC的左对齐、右对齐问题

楼主(2011-05-08):
ADC, dc, AD
左对齐,右对齐,谁能详细讲述一下?

网友A:
左对齐=从最高位开始连续10位,其余补零或扩展成有符号数
右对齐=相反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恩 把二进制写出来对比就清楚了 谢谢!

网友B:
NOTE:
MCU设计时为什么要搞出这个左对齐和右对齐,很多人都不明所以,其实,这是MCU厂家针对不同的应用需求保留的一种设计方式而已。

当右对齐时,工程师一般会选择使用ADC的10位分辨率,这样运算起来比较方便
当左对齐的时候,则是为了方便那些选择ADC为8位分辨率的应用,此时只需要取ADRH的值,把ADRL的值直接舍弃即可,可以简捷计算。

网友C:
楼上正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