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函数名定义

楼主(2011-05-08):
比如有函数  unsinged char fun1(unsigned char a)
能不能定义
#define  testfun1    fun1
这样,我每次调用时,都是直接调用  testfun1(a)
经测试,我这样作,是可以的,但是,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隐患?

网友A:
re LZ:

不会有什么隐患,只是多占用了一个“名字”而已。

网友B:
完全可以

我经常这么做,利用条件编译,实现调试版本和正式版本实际代码有差异,但体现在源代码上又是完全相同的

网友C:
只有两种情况下会出问题:
1. 汇编里调用C函数时
2. static函数/变量与之重名时

楼主:
其实这样做,我真正的目的,是想通过预定义方式,来选择到底使用哪一组函数
谢谢!

网友D:
灵活运用会很方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