突然对开关量输入都不确信了

楼主(2011-05-08):
我要采集若干路的开关量信号(干接点),是用普通的办法做的,光耦的前边用5V电压,光耦的后边进MCU,如果开关量信号短接,光耦就会导通,MCU就会知道干接点的状态,但是,现在我要将这个东东用到电力系统二次控制回路上,要采集的量距离这个产品大概有150米,用1.5的线,而且和大把大把的电缆放在一起,不知道这样用可靠吗?别人的开关量采集好像都用220V的电压。

网友A:
切换速度不高也没问题,加强软硬件滤波。

网友B:
用双绞线(典型的网线就行了),加大导通电流(也就是在光耦输入的两条腿上并电阻),如果可能,加屏蔽

楼主:
电缆线我已经铺过了,用的是8*1.5的电缆,现在用的是510欧的电阻,电流约9mA,我要把这个电流加大到多少合适呢?

网友C:
一般工业上用24V做开关量。

网友D:
...而且和大把大把的电缆放在一起,不知道这样用可靠吗? ...
引用 楼主:

如果是非屏蔽线,有很大的问题

即使是独立的屏蔽线,5V查询电压也太容易受干扰了

网友E:
我以前的做法是MCU 5V电源,外部开关量是24V的,你的150米,应该问题不大。

网友F:
找个废plc,拆开看看就明白了

楼主:
谢谢各位,我用的是独立的屏蔽线,如果用的时候这样干扰太大,我有什么替代方案呢?我是不是要找个直流220V的电压来检查,然后把返回的这个220V电压分压后进我的系统。

网友G:
最方便的方法,加大电压,其实我估计问题不大,参考can总线

楼主:
结论:昨天经测试没有发现问题,感谢大家

网友H(2011-06-17):
哪有用220V咯,我们就直接用的12V,也是电力系统遥信量的采集,没一点问题,你放心好了@

网友I:
强电开入不就220或者110吗

网友J:
150米的距离不算远,相反,却算是近的。
我试找一下,看看能不能找一个PLC用的此类图,比较可靠的——你也可以找同类资料参考。在国内外已酒精考验。

网友J:
实物实际连接,如图

网友J:
这个输入回路有3个电阻,两只电容。具体如何接,不记得了,看着办吧。

网友K(2015-03-18):
LZ还能分享一下代码啊

网友L:
引用 网友J:
实物实际连接,如图

这个输入肯定是交流输入,110V,220V都有可能。用电容来降压限流
楼主需要的是直流输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