建议ST丰富STM8L10x产品线产品线

楼主(2011-05-09):
建议ST丰富STM8L10x(低端STM8L)产品线。

STM8L10x与TI的MSP430G2xxx系列比,是完败啊。

楼主:
STM8L还比TI MSP430G2xxx出来的早。

不过貌似ST没把心思放在STM8L低端系列上。
如STM8L101,目前基本上就只有一个型号,外设配置相当单一。

反观TI,MSP430G2xxx其实外设非常少,但可由产品线丰富来弥补,
基本上低端的MCU各种外设配置都有,选型很方便。

我们公司基本上全面倒向MSP430,替换原先使用的AVR。

楼主:
TI却是比ST老道的多。

G2xxx系列其实并不是啥新鲜货,实际上就是F2xxx系列阉割过来的。
这一阉割,价格降了不少。

TI做法是,精简外设,丰富型号。
(用户不需要的外设就把它阉割掉,降低成本,同时又有不同外设共选择,灵活)。

ST的做法是,外设固定,封装,FLASH,RAM在变,(STM8L101F2,STM8L101F3)
这种做法在STM32上很管用,在低端MCU上却不管用。
一则成本将不下来(外设带的太多),二则缺少灵活性(型号太单一)。

网友A:
呵呵,感谢你的建议,有机会我一定将意见转达给ST

楼主:
个人是十分讨厌TI的。
CC2530那个51内核,非常该死。
TI 的zigbee协议栈写的非常不顺眼。
(比如说滥用动态内存分配,滥用事件操作系统,滥用宏定义,滥用链表…………)
明明简单的事情,偏要高复杂化。

虽然TI种种不好,但是如果现在选CC2530还是STM32W,估计绝大部分人都会选CC2530。
CC2530的datasheet关于无线部分写的相对详细,用户不用管ZIGBEE协议栈,就能当单片机使,写底层程序。
TI对外宣称,公开了ZIGBEE协议栈。用户下载下来,打开来看,貌似完全公开代码。(实际上,核心部分还是给的库,不过表面上看不出来)

STM32W的datasheet对无线部分只字不提,对外说是“大家查手册开发太累了,直接用库就好”,
估计没人买账。
ST也提供ZIGBEE的协议栈。下载来一看,第一感觉,ST写协议栈的人很二百五,所有文件全部直接裸露放在工程里。TI还知道把文件分类,放在不同的文件夹里。生怕用户不知道是用库,把库直接放在工程里,而且直接把一个模块的函数全部做成库。TI也是做成库,但TI却很高明,你很难分清楚TI那些函数是用库,哪些不是。它是库中有调用非库,非库也有调用库,杂合在一起。表面上看起来没有调用库,但实际上里面的子函数又调用库,或者这个函数反过来是被库函数调用的。库的链接使用了外部命令,表面上也看不出来使用了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