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转换问题

楼主(2011-05-09):
请问各位大侠
  AD0804可以直接转换35k的脉冲信号吗?如果不可以怎么处理?我只需要判断大小,不用准确测量
小弟有急用,谢谢各位大侠了

网友:
脉冲后面接两级rc滤波然后进ad

网友A:
只判断大小不准确测量干嘛用AD  直接比较器好了吗

网友B:
ADC的价格都不菲,只需要判断信号大小的话看看能不能上比较器,成本要低很多。

网友C:
大致测测确实可以用比较器,或者片内有AD资源的话也可以利用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