发送串口字符串,如何判断字符串长度?

楼主(2011-05-09):
比如 send("hello, baby!!!");
那么如何判断发送的字符串的长度? 多谢

网友A:
void send(char *ptr)
{
    while(*ptr)//检测到0,也就是字符串的结束符则退出
    {
           putc(*ptr);//输出一个字符,可用别的函数代替
           ptr++;
    }
}

网友B:
char *ptr="hello, baby!!!" ;

puts("hello, baby!!!");  直接整体输出一个字符串。不用考虑长度。

真想知道字串长度作为它用?调用 strlen( );函数即可。

printf ("hello, baby!!!") 一样,就是开销太大了。

把"hello, baby!!!";   换成*ptr 一样。更标准写法。

、、

网友C:
bu  tai  qing cu