论坛高手,恳请写个实效高的样例程序,给菜鸟领路啊

楼主(2011-05-09):
学了有段时间的单片机了,写程序还是不知道怎么样让CPU实时性高一些,最近发现一贴,讲了怎么样释放CPU,这个帖子主人很好,花时间对论坛初学者导学,让我们学了一点。但是还不会独立写个高效的程序,所以,发帖,恳请论坛高手,写个时钟程序,要求无所谓了,有时钟的特点就行。用定时中断来刷这个系统,让他实时性搞点,这样,向我们这些初学者,能了解时间片论了。就当高手导学菜鸟吧,提高论坛存在的实际意义,增加帖子通用性。

楼主:
忘了给分,非常抱歉,

网友A:
饭要一口一口的吃

网友B:
我写个3us定时中断,去外部RAM取数并送PB口(接DAC),单片机直接就瘫痪了。改成6us勉强能工作。估计我得改成汇编才行。单片机就能干点简单的活,上边整再复杂的东西都是瞎扯淡,有弄实时系统的尽头,早换别的CPU了。

网友C:
3us的定时中断,够忙的,单片机会累得上气不接下气

网友C:
公司有一老程序,有一路高速信号需要及时处理,PID,浮点数计算之类的,实时性要求比较高,原来的程序啥事都不干,就在原地不断的跳转等信号,十路信号用了十块MCU,我这两天准备把它改成一块MCU处理5路同样的信号,两片搞定它

网友D:
LS高见,不过从市场看,还是用10块MCU,最后连网这样的系统结构好。
1、技术含量高,别人仿不了。
2、说好听点是现场总线技术。分布式控制系统。
3、可靠性分散,系统自恢复能力强。
4、10个节点可以多个人同时进行。

如果用一块MCU做10路A/D采集加处理,除非你用RTOS。

、、

楼主:
高手怎么还不出现啊
版主是不是保举一人啊,引领一下学习者,免得苦苦挣扎啊。导学,不是不肯学,是让我们学的快一点。巨人肩膀效果

网友E:
最好还是自己在实践中慢慢体会。

网友F:
要用心发现,或许高手就在你身边。呵呵,可是我是菜鸟。:lol

楼主:
红金龙吸味,
            在“电子工程师家”已经读过您的几章,收获甚多,,谢谢你指导,你怎么没有写第六章啊,多任务处理,我想再看一下,就差那么一点点了,我就能完成这部分知识的掌握了,恳请再指导。

楼主:
红金龙吸味,方便的话,恳请你再指导,

网友G:
理论上用中断驱动的程序结构是最为高效和实时的,注意区分所有中断的优先级即可响应实时事件,楼主可找个动态LED数码管理驱动的的带接键的仪表程序研究研究。好的程序按键时可不中断显示,而且还是差别是短接和长按,是快调还是慢调。

网友H:
高手一般不关注什么实时性 啥叫实时性?

楼主:
to
古道热肠
    我也想找个LED数码管理驱动的的带接键的样例,可是不好找。我觉得看一个应该能学到点。我现在想想,用中断做个时基,然后,按要求轮流做各个任务,这个就挺好的了。而且自己学着写一个时间要求比较多的程序,按键+显示+继电器按要求驱动

网友I:
这就是最普遍的单片机程序写法呀,做一个1ms时基中断技术
将按键扫描放在10ms任务里,显示放在100ms(对刷新频率没有要求的话),需要实时的直接放在主循环里
注意将任务写的越简洁越好,任务里尽量不要用延时(特别是大于100us的延时)

网友J:
写高效程序。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理念,就是要时刻记着不要让你的程序空跑。

楼主:
匠人指点,不胜感激。】
再要试试,看看能不能,让单片机不空跑,不堵塞。

楼主:
c程序匠人来说说看门狗好吗,怎么做比较合理啊,详细说说,

网友E:
mcu firmware 开发 最重要的一点是一定要有资源的概念。没有这个概念,写再多的代码,看别人再多的经验都没有用处。

楼主:
能不能说详细点啊,红金龙吸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