介绍几款可以替代AT89C52的单片机

楼主(2011-05-09):
请介绍几款可以替代AT89C52的单片机

网友A:
太多了,任何引脚数相同、程序存储器为8K或以上的51系MCU都可以代替,Atmel、NXP、Silicon、SST、芯唐、新茂、笙泉、中颖、宏晶等都有。

网友B:
如果只是程序存储器要大点的,换89c55、58等等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