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下,径向电容和轴向电容,在功能上有什么区别?

楼主(2011-05-09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功能上没有什么区别。

楼主:
同一个型号的电容,既有轴向的,又有径向的,选择那个都无所谓么?

网友B:
电解电容轴向的转转就开路了,径向的转转就短路了。

网友C:
像轮子一样转,用手指捏住转。:lol

网友D:
功能上没差别,都是电容,性能上则可能有差别。一般而言,轴向封装的电容其ESL和ESR值相对更低,另外耐受机械冲击方面也更好,很多要求较高的产品如军用设备上,电容往往采用轴向封装类型。

网友E:
功能上没差别,都是电容.

网友F:
确实,高温定制的钽电容都是轴向的。

网友G:
轴向的质量要好一点。
恶劣环境下的电路板大都使用轴向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