整流后电压极不稳定,求解答

楼主(2011-05-09):
市电经变压器变压为15v左右,再进行整流,测试的电压在4-15V范围内大幅度跳动,还有另一块相同的板子却没有这个问题,小弟想问一下这会是电路短路或者电容失效之类的原因造成的吗,在线求帮助。(在办公室焦急等待.............)

网友A:
语焉不详,输出电压跳动时负载是否变化?抑或空载测量?用什么仪器测量电压?板子上是否已经焊接元件?

楼主:
板子上全部模块都焊好了,用万用表测的电压。另一块相同的板子都正常工作。

网友B:
焊接短路,上多一会看看是不是变压器就烧坏了?

网友C:
用示波器看一下波形 在分析吧

网友D:
如果是带负载测的,先断开负载再测即可判定是整流电路的问题还是负载的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