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热电堆温度传感器的用法?

楼主(2011-05-09):
我的理解是否是直接把它当成热电偶和热电阻二种东西合在一起?
用的时候,就直接测量出电压,然后查表得一温度值,然后再测热电阻,再查表,再得一温度值,然后二个温度相加,进行补偿!
有这么简单吗?

网友A:
“热电偶和热电阻二种东西合在一起”
没有热电阻吧?热电堆就是若干热电偶串联到一起。

网友B:
4脚热电堆温度传感器,其中两个脚等效于若干热电偶串联到一起.
另2个脚是NTC电阻,用于测量环境温度(冷端温度)
计算温度的方法很复杂,不是简单的加减关系.

楼主:
请问3楼,有相关计算温度的资料吗??

红外测温用的多,但资料却很少

网友C(2012-03-01):
有做过后端处理的吗

网友D:
热电堆的原理就是测量温差的,所以热电堆的传感器要想测得目标温度,首先要测的温差,其实还要测得冷端的温度,两者之和才是目标的实际温度。一般所谓的冷端就是测量的环境温度。实际上就是两个传感器一个测量环境温度,另外一个测量目标和环境之间的温度差,从而计算出来目标温度

网友E:
红外测温用得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