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PIO_Init 问题

楼主(2011-05-09):
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1;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Out_PP;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
  GPIO_Init(GPIOA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之后PA1 端口是0,还是1啊?
貌似是0,那我想为1怎么办啊?

楼主:
求9,香斑竹:'(

网友A:
初始化之前先写成1

楼主:
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0;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Out_PP;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
  GPIO_WriteBit(GPIOA, GPIO_Pin_0,Bit_SET);
  GPIO_Init(GPIOA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是这意思吧?这样是可以的,已经试过了。

网友B:
GPIO_SetBits(GPIOA,GPIO_Pin_1);  想为1  就直接写1呗:lol

楼主:
GPIO_SetBits(GPIOA,GPIO_Pin_1);  想为1  就直接写1呗:lol
引用 网友B:

那也要再GPIO_Init()之前才行啊,

楼主:
那GPIO口复位后的状态是啥样啊?浮空输入是个什么状态哦?高阻态?不是很懂哎!

网友C:
你可以看参考手册,对应寄存器的复位值有写出来。

楼主:
看的就是这个,呵呵!

楼主:
那到底是个什么状态呢?

网友C:
浮空输入就是引脚外面什么都不接的情况,端口是输入的状态

高阻态说的是输出的情况吧

楼主:
谢谢各位的回复,:loveliness:

网友D:
看一下DATA 怎么设置,设置下DATA就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