运放输出端加电容的利弊

楼主(2011-05-09):
各位大侠,
  测试中常用功率运放对负载进行供电(比如功率运放接成跟随器),此时经常在运放的输出端加入电容进行滤波或。。。。。
  我分析此电容的作用和利弊:(假设功率运放接成跟随器时)
  1,当功率运放的输入端电压进行跳变时,此电容能适当减缓输出电压跳变过程中的“过冲”--个人觉得是因为电容存在所以使功率运放输出电阻变小,所以造成此效果。也可认为是电容的储能作用?
  2,除去输出端高频噪声。
  3,由于运放输出端电容的加入从而致使相位滞后,从而引起环路的不稳定。而环路的相位滞后将引起峰值和振铃的产生,峰值和振铃产生不就是“过冲”?。---请问这点是否和第一点想矛盾呢。当然,可以对回路加入相位补偿来适当解决此问题。
   4,实际生产中我有时候用104,有时候用10UF+104.

   抛砖引玉,请各路大侠拍砖!

楼主:
自己顶起,不沉!

楼主:
跪求maychang chunyang ic921等大侠发言!!!!

网友A:
滤波完全没必要这么加。
电容负载弊大于利

楼主:
在我的工作领域--集成电路测试中,这个电容是必须要加的。这是业界标准。
   利弊不是很清楚。
   谢谢四楼!

网友A:
测试与应用可不一样。

楼主:
测试也是应用的一种。
理论和实际恰好相反,很迷惑

网友B:
只能说明你的理论不对,

楼主:
应该是我推理有问题,请楼上发表高见,谢谢!

网友C:
是不是为了测试运放的带容性负载的能力 啊

网友D:
我也是集成电路测试的,输出端接电容对地吗?要滤去某种频段的杂波?负责交流信号不是对地短掉了,10UF+104一般是用来滤去直流电源里的交流成分吧?
不吝赐教!

网友E:
呵呵,我也这么用的,当时有人也反对的,当时也没理解的

楼主:
maychang这样的高手不出现!

网友E:
跟踪此贴

网友F:
第1点,对于后级负载而言,这个电容是一个储能电容。正如你分析的那些,都是有利的地方。

  第3点,对运放而言,使运放不稳定。震荡、过冲、输出纹波大。

所以,源头都不稳定了,你说的第1点也就没有意义了。

楼主:
此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,待有突破将和各位分享!
感谢mmax,久闻大名

网友G(2011-07-25):
有两点比较迷惑:1、输出端加电容容易产生自激。和运放的输出电阻形成一个极点,导致环路不稳定 2、容性负载稳定性,可否增加电阻形成零点来抵消极点带来的影响?高手们来指点下吧

网友H:
假设功率运放接成跟随器时

网友I(2017-08-28):
运放输出端居然还有主动加电容的。

网友(2018-07-25):
1,电解电容通常没事因为ESR较大,陶瓷电容多数OVER。   2只要加了不振荡就一直不会震荡,要振荡自己就会起振,用示波器可看,所以没有绝对可以或绝对不可以,不同运放不同结果。3,如果运放输出一定要带电容,最好串电阻,代价是不能稳定负载电压    4,如果要带电容带负载还要精准稳定电压(常用于电压基准的扩流供电),A三极管扩流,B电容前串电阻,两者都要双反馈,交流反馈连接运放输出口,直流反馈则在电容上,或在远处的负载引脚上。

网友J:
引用 楼主:
在我的工作领域--集成电路测试中,这个电容是必须要加的。这是业界标准。
   利弊不是很清楚。
   谢谢四楼 ...

这是业界标准。----谁说的?不同的指标有不同测试电路和方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