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只有两个定时器-如何解决PWM&测温

楼主(2011-05-09):
请教只有两个定时器-如何解决PWM&测温

现只有两个定时器:PWM我用了两个:T0作定周期,T1作调宽,可是测湿度我也用双积分充放电,我也要用定时器改如何解决?

谢谢,大虾们指个路!

网友A:
一个T做PWM,另一个做双积分。。。甚至用一个就OK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