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耳机功率放大电路图

楼主(2011-05-09):
要求最大输出功率>50mw  能驱动32--200欧姆的耳机。
在20--20000Hz频率范围内音质优秀,信号失真度THD<1%
电压信号放大倍数3—5
输出功率可调节
220V交流电源供电

网友A:
“220V交流电源供电”
220V交流为耳机供电?不想活了?

网友B:
一般都是5V供电吧,给楼主推荐一款不需要钽电容的耳机功放,也就是capless的,SGM4914,THD+N 为0.02%(f=1khz),输出增益可调:

楼主:
可以通过整流  滤波  稳压 实现220V交流供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