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IC单片机硬件调试断点总结

楼主(2011-05-09):
对于使用picicd2,picicd3,pickit2,pickit3等调试工具来说

PIC16只支持1个硬件调试断点
PIC18支持3个硬件调试断点
PIC24支持4个硬件调试断点
PIC32支持6个硬件调试断点
dspic支持2个硬件调试断点

pic18调试起来可比pic16舒服多了,1个断点实在是不爽。

网友A:
呵呵,只需要做到熟手,不需要高手,都可以做到基本不需要硬件DEBUG了。

有一个断点就足够了,即使有硬件DEBUG,俺们都是盲调,这几个工具基本上俺都只做开发用编程器。

网友B:
那感情好,我啥仿真器不要就调程序了。断点多少个管我神马事。

楼主:
LS两位熟手,

如果两位能不用调试才算本事。

如果仍然需要调试,为啥不用方便的呢?

网友B:
不调试是不可能的,因为人要犯错。同理,因为人要犯错,所以调试所使用的工具越简单,引入的错误因数越少。

网友A:
LS两位熟手,

如果两位能不用调试才算本事。

如果仍然需要调试,为啥不用方便的呢?
引用 楼主:

对于MCU熟手来说,就因为他感觉软仿+盲调才是最方便自己的调试方式,所以才不需要硬件方式DEBUG

网友C:
硬件调试自有硬件调试的好处,特别是对错误的快速定位,缺点是使人变懒

网友A:
软仿真+盲调绝不可能比硬件断点来的方便,
学以致用,
条件允许的情况下,
当然捡方便的用。
引用 楼主:

呵呵,那只是你还没有达到足够的熟练程度时作出的判断而已。

网友D:
仿真仿真

楼主:
呵呵,那只是你还没有达到足够的熟练程度时作出的判断而已。
引用 网友A:

就算我盲调再熟练,我也觉得不可能达到,直接使用硬件断点的速度。

其实,我也不认为同样熟练的情况下,
你能够做到,盲调比设断点快。

一般人人,正常情况下,直接使用硬件断点比盲调快。

网友A:
就算我盲调再熟练,我也觉得不可能达到,直接使用硬件断点的速度。

其实,我也不认为同样熟练的情况下,
你能够做到,盲调比设断点快。

一般人人,正常情况下,直接使用硬件断点比盲调快。 ...
引用 楼主:

硬件DEBUG还要去连线,设置断点,停下来查看,有一些芯片还需要另加DEBUG头,某些触发条件还需要手工或者使用仪器触发,某些MCU资源硬件DEBUG的时候中止到断点时反而有一些麻烦,等等。。。

太麻烦,养成良好软件习惯,在一个行业中熟练了以后,基本很少很少用硬件DEBUG,俺不是说不用哦,只是在绝大多数时候,用反而不如软仿真+盲调来的方便,有的时候遇到一些十分难解的问题,可能也会架上硬件DEBUG看看,但此时一个硬件断点也足够看看了,千万别依靠那种到处设断点的工作方式,那只能说明你对自己的作品不能整体把握。

楼主:
软仿也要设断点查看吧?

是否会有因为硬件的原因不方便软饭的地方?

然后是否也要烧写下去?是否也要需要连线?

千万不要说,你不用实际下载验证就OK了。

到底谁麻烦,根本就是不言而喻的事情。

一个断点,当然能调,但是不方便!

这个千万不要抬杠!

网友B:
软仿也要设断点查看吧?

是否会有因为硬件的原因不方便软饭的地方?

然后是否也要烧写下去?是否也要需要连线?

千万不要说,你不用实际下载验证就OK了。

到底谁麻烦,根本就是不言而喻的事情。

一个断点,当 ...
引用 楼主:

那如果硬件仿真器有BUG,没有给你正确的信息,你还坚信这个信息是正确的,你所付出的调试时间将是我的10倍。因为我把程序记在脑子里,而不是依赖仿真器去Debug,所以我对程序的熟悉程度是你的10倍,代码质量也是你的10倍。因为我啥东东都不要,只要个下载的东西就可以了,所以我根本不依赖开发设备的能力也是你的10倍。

程序是写出来的,不是Debug出来的!

网友A:
软仿也要设断点查看吧?

是否会有因为硬件的原因不方便软饭的地方?

然后是否也要烧写下去?是否也要需要连线?

千万不要说,你不用实际下载验证就OK了。

到底谁麻烦,根本就是不言而喻的事情。

一个断点,当 ...

shizaigao

1、软仿一般是对单个子函数进行DEBUG,在函数开始时软件设置一些触发条件,函数结束时看执行结果,触发条件通过定义debug宏开关进行控制.
2、很多芯片的下载连线比DEBUG时简单,而且基本不需要额外增加DEBUG调试头
3、你要把我12楼的话连起来看,不要断章取义
4、我只是告诉你,如果你比较熟练的话,基本不会为是一个断点还是多个断点心烦,这基本不会影响你的工作。
5、这有什么好抬杠的?
6、MCHP也是有你所想的那种多断点工具,ICE就是,但问题是,用PIC的工程师很少有人会选择用它,说句实话,你就是送我一个,俺真的嫌它麻烦。
7、这个话题不需要再讨论下去了,选择什么是一个综合考虑,你愿意不愿意用PIC,和我并没有任何关系,俺又不是MCHP的员工,呵呵,你用不用和俺没有任何的经济利益,俺只是出于一个老网友给你提供的一点意见而已,认同不认同全凭你自己。
8、其实BBS里面很多用PIC工程师,特别是老工程师,当年都用过那种全仿真的工具,呵呵,不过大家都反而不愿意用那种工具,你说为什么呢?

\
引用 楼主:

楼主:
那如果硬件仿真器有BUG,没有给你正确的信息,你还坚信这个信息是正确的,你所付出的调试时间将是我的10倍。因为我把程序记在脑子里,而不是依赖仿真器去Debug,所以我对程序的熟悉程度是你的10倍,代码质量也是 ...
引用 网友B:

硬件有BUG,我一定会认为正确吗?

调试就不把程序放在脑子里面吗?

这只是你对别人的假设而已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
同样很简单,
我只是要告诉你,多个断点调试起来,
比单个断点方便的多。

比盲调方便的更多。

网友A:
同样很简单,
我只是要告诉你,多个断点调试起来,
比单个断点方便的多。

比盲调方便的更多。
引用 楼主:

给你总结一下:
你的观点:使用硬件debug的时候,能支持多断点才爽。
这个爽的意思应该效率比较高,调试质量比较好的意思吧。

俺以上所有讨论均针对以上这个结论展开的讨论,如果你不是这个意思,那这个讨论直接终止即可。

楼主:
给你总结一下:
你的观点:使用硬件debug的时候,能支持多断点才爽。
这个爽的意思应该效率比较高,调试质量比较好的意思吧。

俺以上所有讨论均针对以上这个结论展开的讨论,如果你不是这个意思,那这个讨论直接 ...
引用 网友A:

实际上早就可以终止了。
爽,指的是方便,我已经说过N次方便这个词语了。。。

网友A:
方便是结果是什么?

效率更低?效率不变?调试质量不变?调试质量更差?

楼主:
方便当然会是效率更高。
当然还有就是单端点麻烦,感受不爽。。。。

难道麻烦反而会使相率更高?

楼主:
当然比盲调高效,毋庸置疑。

如果有人喜欢在这里冒充高手,可以出一段代码,
看看盲调和硬件断点调试那个高效

楼主:
硬件环境可以用proteus模拟。
一方不准使用断点,先软仿真,再下载,
另一方直接断点,
怎样?

楼主:
如果认为自己使用盲调就是高手,是很可笑的

网友B:
我现在手上一个产品,PIC16做的,只能引出6根线,RB6 RB7要做软串口,其他口线用完了,请问你还笑得出来么……

网友A:
无语.

LZ只不过是用类似JTAG方式顺了手,患上了某种依赖症而已,NE5532不需要和他较真,LZ要想装,先努力摆脱依靠硬件DEBUG再说,ICE、JTAG、置入监控代码通过串行方式调试、软仿结合盲调等,俺们都是长期使用过的,等你将代码都装到脑袋里面了,神马都是浮云。

另外,请问一个小问题,在你设计一个项目中,编写代码、DEBUG的时间、测试这三项在你设计过程中大概的时间分配?

楼主:
我现在手上一个产品,PIC16做的,只能引出6根线,RB6 RB7要做软串口,其他口线用完了,请问你还笑得出来么……
引用 网友B:

使用硬件断点方便,不代表我不能做盲调。
盲调也不是什么高深的玩意吧?

如果产品不是非常简单,设计成如此紧,恐怕要检讨一下硬件设计。
当然要是玩小家电产品,下载就可以了。

楼主:
无语.

LZ只不过是用类似JTAG方式顺了手,患上了某种依赖症而已,NE5532不需要和他较真,LZ要想装,先努力摆脱依靠硬件DEBUG再说,ICE、JTAG、置入监控代码通过串行方式调试、软仿结合盲调等,俺们都是长期使用过的,等 ...
引用 网友A:

为啥要努力摆脱硬件DEBUG?这是什么逻辑?

要说装,我离你查的远。

楼主:
无语.

LZ只不过是用类似JTAG方式顺了手,患上了某种依赖症而已,NE5532不需要和他较真,LZ要想装,先努力摆脱依靠硬件DEBUG再说,ICE、JTAG、置入监控代码通过串行方式调试、软仿结合盲调等,俺们都是长期使用过的,等 ...
引用 网友A:

硬件调试就不把代码装在脑子里面?
也许你自己这样,
千万不要代表别人。

网友E(2011-06-21):
我也觉得用硬件来调要快点

网友F(2011-08-03):
不用硬调试的高手真能装

网友G:
稍大的软件项目,靠断点来调试会被累死的。
不知道各位所说的盲调是啥意思?目测完后然后下载看现象?这样也会累死的。
我大部分时候都是printf搞定,偶尔会用下断点、IO输出之类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