运放产生正弦波 整体下沉什么原因

楼主(2011-05-09):
运放产生正弦波 无失真 整体下沉(不是很大)什么原因 ??? 是由于输入偏置不当引起的么???
这是个以前论坛中的电路图  我仿真了一下  C2 存在  和短接  正弦波  的共模电压 不一样 怎么回事呢~~~~

网友A:
把电原理图贴出来,否则说不清楚。

楼主:
2# maychang 这是个以前论坛中的电路图  我仿真了一下  C2 存在  和短接  正弦波  的共模电压 不一样 怎么回事呢~~~~

网友B:
这不是自举放大电路吗??论坛上有过这样的帖子

楼主:
4# ghwcxh 我知道 但不明白 为什么电容 c2 短路后 波形会下降  运放偏置  错了么

网友C:
哈哈,原来有个说法叫做“整体下沉”

网友D:
应该是静态工作点在负值,而不是在0V,所以。。。

楼主:
6# iC921 呵呵  叫你见笑了~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