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找出大电流的点

楼主(2011-05-09):
有一块板子,PWM+LDO,接电源的时候发现电流比正常的大80mA左右,为740mA
LDO输出以下几路电压
3.3V / 1.8V / 1.3V / 1.2V, 有0欧姆,
1.1V / 2.5V 无0欧姆串接
以上量出来都不对地短路
扳子工作是正常的,不知道从何下手
有将0欧姆换成3欧姆,但是会不工作,量出来的电流也没有什么参考意义
借鉴下大家的经验

网友A:
对地短路就不是增加80mA电流了,该问题主要是因为个别元件的特性导致,即使存在短路也是在系统内某局部而非电源与地之间。可以令系统长时间工作并加保温措施,然后根据元件的温升情况来判断。

楼主:
因为需要考虑到功耗,今天尝试了一下,感觉CPU比正常的要热些(用手感觉的),如果不考虑功耗是否可以直接装机了。

网友B:
把每个电源支路的电流都测出来,你就知道多的部分在哪里了

楼主:
如何测量支路的电流,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和经验
我尝试将0欧姆改为3欧姆,然后量压降, 感觉地上的纹波都那么大了,量出来的电压可能也不精确
有好方法请指点一下
谢谢

楼主:
用chunyang的方法,试了一下mos管烫手
直接绕过开关电源接到LDO,正常了
幸运啊,呵呵

楼主:
实验了一下,用万用表量电流是最好的,因为他会平均,而不是像示波器那样啥都搞的一清二楚,经过试验,发现量压降的方法还是比较靠谱的

网友A:
MOS管过热同时电流增加说明驱动有问题或者管子本身的特性不良,对于开关电源要查查是否存在自激,储能电感是否合适,这个反而用示波器观察更直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