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II接口分析

楼主(2011-05-09):
本文主要分析MII/RMII/SMII,以及GMII/RGMII/SGMII接口的信号定义,及相关知识,同时本文也对RJ-45接口进行了总结,分析了在10/100模式下和1000M模式下的设计方法。

1. MII接口分析

MII接口提供了MACPHY之间、PHYSTA(StationManagement)之间的互联技术,该接口支持10Mb/s100Mb/s的数据传输速率,数据传输的位宽为4

提到MII,就有可能涉及到RSPLSSTA等名词术语,下面讲一下他们之间对应的关系。

所谓RSReconciliationsublayer,它的主要功能主要是提供一种MIIMAC/PLS之间的信号映射机制。它们(RSMII)之间的关系如下图:

MII接口的ManagementInterface可同时控制多个PHY802.3协议最多支持32PHY,但有一定的限制:要符合协议要求的connector特性。所谓ManagementInterface,即MDC信号和MDIO信号。

前面已经讲过RSPLS的关系,以及MII接口连接的对象。它们是通过MII接口进行连接的,示意图如下图。由图可知,MIIManagementInterface是与STAStation Management)相连的。

MII
接口支持10Mb/s以及100Mb/s,且在两种工作模式下所有的功能以及时序关系都是一致的,唯一不同的是时钟的频率问题。802.3要求PHY不一定一定要支持这两种速率,但一定要描述,通过ManagementInterface反馈给MAC

下面将详细介绍MII接口的信号定义,时序特性等。由于MII接口有MACPHY模式,因此,将会根据这两种不同的模式进行分析,同时还会对RMII/SMII进行介绍。
1.1 MII接口信号定义
MII接口可分为MAC模式和PHY模式,一般说来MACPHY对接,但是MACMAC也是可以对接的。
以前的10MMAC层芯片和物理层芯片之间传送数据是通过一根数据线来进行的,其时钟是10M,在100M中,如果也用一根数据线来传送的话,时钟需要100M,这会带来一些问题,所以定义了MII接口,它是用4根数据线来传送数据的,这样在传送100M数据时,时钟就会由100M降低为25M,而在传送10M数据时,时钟会降低到2.5M,这样就实现了10M100M的兼容。
MII接口主要包括四个部分。一是从MAC层到物理层的发送数据接口,二是从物理层到MAC层的接收数据接口,三是从物理层到MAC层的状态指示信号,四是MAC层和物理层之间传送控制和状态信息的MDIO接口。
MII接口的MAC模式定义:

MII接口PHY模式定义:

1.2 MII接口时序特性
MII接口中,TX通道参考时钟是TX_CLKRX通道参考时钟是RX_CLK802.3-2005定义了它们之间的关系。

3 Transmit signal timing relationshipsat the MII
由图3可知,即Theclock to output delay shall be a min of 0 ns and a max of 25 ns,参考时钟沿是上升沿。很明显,该Spec只对TX通道上MAC这一侧的发送特性作了定义,而对TX通道PHY那一侧的接收特性并没有定义。IC Vendor可在TX通道那一侧的PHY的接收特性作适当调整,只要最终的时序满足TX通道上MAC这一侧的发送特性就可以。
4Receive signal timing relationships at the MII
由图4可知,Theinput setup time shall be a minimum of 10 ns and the input hold time shall be aminimum of 10 ns,参考时钟沿是上升沿。很明显,该Spec只对RX通道上MAC这一侧的接收特性作了定义,而对RX通道PHY那一侧的发送特性并没有定义。IC Vendor可在RX通道那一侧的PHY的发送特性作适当调整,只要最终的时序满足RX通道上MAC这一侧的接收特性就可以。
1.3 MII信号功能特性
<1>
TX_CLK(transmit clock)TX_CLK (Transmit Clock)是一个连续的时钟信号(即系统启动,该信号就一直存在),它是TX_EN,TXD, and TX_ER(信号方向为从RSPHY)的参考时钟,TX_CLKPHY驱动TX_CLK的时钟频率是数据传输速率的25%,偏差+-100ppm。例如,100Mb/s模式下,TX_CLK时钟频率为25MHz,占空比在35%65%之间。
<2>:对于同样的RX_CLK它与TX_CLK具有相同的要求,所不同的是它是RX_DV,RXD, and RX_ER(信号方向是从PHYRS)的参考时钟。RX_CLK同样是由PHY驱动,PHY可能从接收到的数据中提取时钟RX_CLK,也有可能从一个名义上的参考时钟(e.g.,the TX_CLK reference)来驱动RX_CLK
<3>TXD (transmit data)TXDRS驱动,同步于TX_CLK,在TX_CLK的时钟周期内,并且TX_EN有效,TXD上的数据被PHY接收,否则TXD的数据对PHY没有任何影响。

楼主:
<4>TX_ER (transmit coding error)TX_ER同步于TX_CLK,在数据传输过程中,如果TX_ER有效超过一个时钟周期,并且此时TX_EN是有效的,则数据通道中传输的数据是无效的,没用的。注:当TX_ER有效并不影响工作在10Mb/sPHY或者TX_EN无效时的数据传输。在MII接口的连线中,如果TX_ER信号线没有用到,必须将它下拉接地。

<5>RX_DV (Receive Data Valid)RXD_DV同步于RX_CLK,被PHY驱动,它的作用如同于发送通道中的TX_EN,不同的是在时序上稍有一点差别:为了让数据能够成功被RS接收,要求RXD_DV有效的时间必须覆盖整个FRAME的过程,即startingno later than the Start Frame Delimiter (SFD) and excluding any End-of-Framedelimiter,如下图7

<6>RXD (receive data)RXDRS驱动,同步于RX_CLK,在RX_CLK的时钟周期内,并且RX_DV有效,RXD上的数据被RS接收,否则RXD的数据对RS没有任何影响。While RX_DV is de-asserted, the PHY mayprovide a False Carrier indication by asserting the RX_ER signal while drivingthe value <1110> onto RXD<3:0>

<7>RX_ER (receive error)RX_ER同步于RX_CLK,其在RX通道中的作用类似于TX_ER对于TX通道数据传输的影响。

<8>CRS (carrier sense)CRS不需要同步于参考时钟,只要通道存在发送或者接收过程,CRS就需要有效。Thebehavior of the CRS signal is unspecified when the duplex mode bit 0.8 in the control register is set to alogic one(自动协商禁止,人工设为全双工模式), or when the Auto-Negotiation processselects a full duplex mode of operation,即半双工模式信号有效,全双工模式信号无效。
<9>COL (collision detected)COL不需要同步于参考时钟。Thebehavior of the COL signal is unspecified when the duplex mode bit 0.8 in the control register is set to alogic one(自动协商禁止,人工设为全双工模式), or when the Auto-Negotiation processselects a full duplex mode of operation。即半双工模式信号有效,全双工模式信号无效。

1.4 MII的管理MDIO接口
MDIO接口包括两根信号线:MDCMDIO,通过它,MAC层芯片(或其它控制芯片)可以访问物理层芯片的寄存器(前面100M物理层芯片中介绍的寄存器组,但不仅限于100M物理层芯片,10M物理层芯片也可以拥有这些寄存器),并通过这些寄存器来对物理层芯片进行控制和管理。MDIO管理接口如下:
MDC:管理接口的时钟,它是一个非周期信号,信号的最小周期(实际是正电平时间和负电平时间之和)为400ns,最小正电平时间和负电平时间为160ns,最大的正负电平时间无限制。它TX_CLKRX_CLK无任何关系。
MDIO是一根双向的数据线。用来传送MAC层的控制信息和物理层的状态信息。MDIO数据与MDC时钟同步,在MDC上升沿有效。MDIO管理接口的数据帧结构如:

11 MDIO管理接口的数据帧结构
帧结构各域的含义如下:
PRE:帧前缀域,为32个连续“1比特,这帧前缀域不是必要的,某些物理层芯片的MDIO操作就没有这个域。
ST:帧开始标志,出现“01比特表示帧设计开始。
OP:帧操作码,比特“10表示此帧为一读操作帧,比特“01表示此帧为一写操作帧。
PHYAD:物理层芯片的地址,5个比特,每个芯片都把自己的地址与这5个比特进行比较,若匹配则响应后面的操作,若不匹配,则忽略掉后面的操作。
REGAD:用来选择物理层芯片的32个寄存器中的某个寄存器的地址。
TA:状态转换域,若为读操作,则第一比特时MDIO为高阻态,第二比特时由物理层芯片使MDIO置“0。若为写操作,则MDIO仍由MAC层芯片控制,其连续输出“10两个比特。
DATA:帧的寄存器的数据域,16比特,若为读操作,则为物理层送到MAC层的数据,若为写操作,则为MAC层送到物理层的数据。
IDLE:帧结束后的空闲状态,此时MDIO无源驱动,处高阻状态,但一般用上拉电阻使其处在高电平,MDIO引脚需要上拉电阻
MDIO数据帧的时序关系如下:

12 MDIO数据帧的时序关系
MII接口也有一些不足之处,主要是其接口信号线很多,发送和接收和指示接口有14根数据线(不包括MDIO接口的信号线,因为其被所有MII接口所共享),当交换芯片的端口数据较多时,会造成芯片的管脚数目很多的问题,这给芯片的设计和单板的设计都带来了一定的问题。为了解决这些问题,人们设计了两种新的MII接口,它们是RMII接口(ReducedMII接口)SMII接口(StreamMII接口)
这两种接口都减少了MII接口的数据线,不过它们一般只用在以太网交换机的交
MAC芯片和多口物理层芯片中,而很少用于单口的MAC层芯片和物理层芯片中。RMII接口和SMII接口都可以用于10M以太网和100M以太网,但不可能用于1000M以太网,因为此时时钟频率太高,不可能实现。

网友A:
有图会不会更好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