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样功率等级的LLC是否需要输出滤波电感

楼主(2011-05-09):
初步打算做一个全桥LLC来考验考验自己,DC/DC模块,输入390V,输出48V/25A,即1200W的功率。看到较多的资料介绍LLC输出电流型输出,无须输出滤波电感,但是一下子做一个不带输出电感的机器还真的心理有些疙瘩,毕竟没做过LLC。为了保险起见,是否有必要保留一个输出电感呢?(先不考虑成本)如果有这个必要,那这个电感应该按照什么样的原则来设计?是否和一般的全桥诸如移相之类的设计原则一致?谢谢做过的朋友以及前辈们指点指点

网友A:
没这必要,加这个电感也只是为了滤波用的。

楼主:
请问伟林,理想状态下无输出电感的LLC输出电流波形是馒头波的形状的,如果加了这个L,会不会导致了输出电流被拉直?从而改变了其输出电流特性了

网友B:
原理上整流二极管之后是不能加电感的。

网友C:
半桥LLC适合多大的功率呢?

楼主:
还想请教一下,设定谐振电感和谐振电容的谐振频率为fs,那么当LLC的工作频率只要等于fs或是大于fs的时候,励磁电感是不是都不会参与其中的谐振过程了?只有外置的谐振电感参与

网友C:
当然,从数学上推导都是这样,两个都参加,又是分母,那不是变小吗。一个参加,一个不,整体不是变大吗。
副边的二极管不是0电流切吗,当然不加RC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