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302的问题

楼主(2011-05-09):
1302使用32.768K晶振,匹配电容用30pF的,好像没有起振,因为时间不走。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?

网友A:
电容用6pF的

网友B:
32768 一般配20 22 27 PF居多
不起振,原因很多,提供我曾经遇到的几点供参考:前提你的电源是好的。
1 焊接过热,损坏
2 插件2x6 3x8你2引脚过分的分开,导致内部损坏(曾经爱普生的专家来帮我分析过一批,当时出了报告的,贼贵)
3 塑壳超声焊接,振坏的也很多。

楼主:
32768 一般配20 22 27 PF居多
不起振,原因很多,提供我曾经遇到的几点供参考:前提你的电源是好的。
1 焊接过热,损坏
2 插件2x6 3x8你2引脚过分的分开,导致内部损坏(曾经爱普生的专家来帮我分析过一批,当时出了 ...
引用 网友B:

不会是由于我用的是30pF的电容所导致的吧?

网友C:
你不放心就把电容拆了,必振,只是不准罢了。不要怀疑,要拿示波器看有没有起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