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国产单片机]
合泰 BS83系列和BS85系列

楼主(2011-05-09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曾经用过,抗射频干扰能力好像弱些,不知道现在改善的怎样。

网友B:
合泰的没用过。
看楼上的说了,楼主考虑用其他的IC吧

楼主:
谢谢你们的回复!
那触控按键方面现在哪家的MCU是主流啊?(赛普拉斯的暂不考虑)

网友C:
刚折腾了83B08,还行。

很多品牌都有触控按键,不过多数是靠软件库实现的,比如ST。价格便宜点的我就知道HT一家,硬件的触控按键驱动。

网友D(2011-08-13):
两个字:极差,不管是EMC还是防水都极差。

主流就是赛普拉斯,MICROCHIP的MCU也可以做得不错,可以做到比赛普拉斯的防水效果稍微差一点,EMC性能比赛普拉斯强一点。

其它家的方案,例如TI,ST,ATMEL,HOLTEK等,效果都不佳,特别是防水。

网友E:
如果你对功耗不是很在意和不要求唤醒的话的话,可选触摸IC---TS08N
否则ADPT016挺不错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