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这是什么电机?

楼主(2011-05-09):
用在泵上的,日文资料,看不懂。似乎写的“永久磁石电气转流方式”。单相100V,63W,50/60HZ。但同时还需要直流控制,“PWM制御”(这是资料上的日文,可能是PWM控制的意思吧)。就是用方波占空比控制电机速度?

这是单相交流电机?怎么还可以用PWM控制?我以为直流电机才可以PWM控制呢。请大家说说这是什么类型的电机?

网友A:
交流电机还是可以调频的!!

网友B:
1、永磁交流电机。

2、谁告诉你只有直流电机才能PWM控制?
你说假如这个交流电机内部装一个PWM变换装置如何?

楼主:
3楼提出个新思路。言外之意是,就这个电机本身而言,不应该用PWM调速,因为是交流电机。但可能其自身额外带有PWM变换装置?

我又仔细看了一下资料,似乎电机里有个电路板,叫“PWM制御基板部分”。汗呐,小日本在电机上还做工作?

网友B:
3楼提出个新思路。言外之意是,就这个电机本身而言,不应该用PWM调速,因为是交流电机。但可能其自身额外带有PWM变换装置?

我又仔细看了一下资料,似乎电机里有个电路板,叫“PWM制御基板部分”。汗呐,小日本在电 ...
引用 楼主:

日本人的‘基板’,就是控制板的意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