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S18b20一直显示温度为84?

楼主(2011-05-09):
开始可以正常测温,后来被我反接了几秒,应该不会就烧坏了吧?

网友A:
反接不会坏吧?挺久没玩了忘了。不过感觉更可能是通讯问题。时隙没问题吗?

网友B:
反接当然可能造成器件损坏,用替换法比较一下即可获知。

楼主:
2# 电子老鹰 我也以为是时序问题,但出问题后改回原来的程序还是不行啊?

网友C:
如果片子没坏,那应该是时序问题,之前搞过,那个转换时间延时要长点。

楼主:
5# CIOneTwo 改了很久,慢慢接受是坏了的事实了。。。

网友D:
85就是正常的,84就是不正常的

楼主:
7# hlt512 为什么85就正常啊? 我的84是因为之前有误差,程序里被减了1,后来忘了改回,就一直84.也就是说一直85了

网友E:
这个验证很简单吧,我当时是七拼八凑的弄起来的,一直用了有4年没停过还是比较耐用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