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如何测量一个负脉冲信号

楼主(2011-05-09):
一段时间不上,很是想念大家.最近主要在做无线比较忙呵.呵呵.
遇到一个问题,来向大家讨教.
要测量的脉冲频率范围为(HZ):小于2000HZ
,高电平为
(V):+5V

,
低电平为-5V
我需要对正负脉冲分别计数.请问用51单片机如何实现呢?很头疼呵?
单片机如何接收负脉冲?

网友A:
负电平不能直接送入MCU的IO,要先用正负供电的运放将电平平移到0-5V范围内,简单的也可以用二极管配合电阻实现。

网友B:
频率不是很快的话,就没必要用运放了。

网友C:
楼主的意思是既要检测正脉冲也要检测出负脉冲,单片机应该主要靠中断来检测脉冲数,是否可以考虑用两个中断来进行检测,前端对负脉冲做个反向。

楼主:
正负脉冲出现在一个信号上的。如果我作了电压平移,那还如何来判断是从正脉冲得来还是从负脉冲得来呢?
如果用两个中断,不明白该如何接啊。。。。
如果用光耦又该怎么接呢?无论怎么接,只会在正脉冲或者负脉冲的情况下导通啊。

楼主:
是不是用AD做会好点?

网友D:
两个I/O口接两个光耦

网友E:
我的电路大致是这个样子,没有最后验证。

网友F:
这电路输出不是正负电吧,反向器都是单电源供电的,哪里可以出负压啊,只能最大只能0~电源电压,他只是运放部分用双电源而已,输出级还是单电源啊,

网友G:
我自己去试试,保留这个电路,学习了,谢谢了

网友E:
这电路输出不是正负电吧,反向器都是单电源供电的,哪里可以出负压啊,只能最大只能0~电源电压,他只是运放部分用双电源而已,输出级还是单电源啊, ...
引用 网友F:

干嘛要负电?要把负脉冲转换成正脉冲,才能进计数器(单片机)。

这个电路的原意,可以选择测量正脉冲或者负脉冲,同时测量行不行,没做分析。。

网友:
两个I/O口接两个光耦
引用 网友D:

可行,我觉得~~

网友H:
我还是0分,

网友I:
用二个中断,一个接数正脉冲,另一个负脉冲先反向,再接到中断数脉冲

网友J:
没那么复杂,只需三个元件:两个NPN管,一个电阻.
两个三极管C极相连后接IO输入,B与E两两交叉连接,一端BE接地,另一端BE串1K电阻后接脉冲,OK.

网友K:
如果是单电源,用2个NPN管可行么.
在单电源情况,还有什么方法(AD除外),可行

网友J:
回复 网友K:
这本来就是单电源下工作,不需负电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