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SP设计出的数字滤波器怎么看它的幅频响应曲线?

楼主(2011-05-09):
我首先在Matlab中设计了一个数字滤波器,然后将系数移植到了DSP中,现在想看DSP中实现的数字滤波器的幅频响应曲线要怎么办呢?是在仿真的时候图像工具里有可选项目还是要再转到Matlab中去看?如果是后者,要怎么转呢?谢谢!

网友A:
在CCS 软仿真的时候就可以用图像工具看到幅频曲线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我是指滤波器的幅频相应曲线,不是指数据的,就好像在Matlab中用freqz()函数一样的那种反映滤波器的系统函数H(jw)的曲线,你可以说的具体一点吗?谢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