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 掉电保护 问题

楼主(2011-05-09):
求教,单片机外围什么能影响到单片机的内部的掉电保护?如果只焊接最小系统,掉电保护没有问题,如果焊接上其他外部电路,掉电保护就有问题了,问题是VCC不到掉电值,就保护了。

网友A:
你都接了些 神马 电路上去;P

网友B:
无图无真相,上图是王道,才好分析啊

网友C:
1.神马都是互相联系的。
2.你用的什么方法检测掉电,不说无法帮你。

网友D:
也许有下陷尖峰,很窄,用万用表看不到,用示波器看看

楼主:
我写了一个发波的程序,用示波器的一路看VCC,一路看波形,用稳压电源供电,慢慢往下调vcc,看看电源电压在多大时,不发波了。

楼主:
mega88有掉电保护4.3V 2.7V 1.8V,只焊接最小系统的时候,用示波器观察,vcc大概到这三个电压水平时,就不发波了,再加到这几个电压以上,就恢复了。

楼主:
但是焊接上其他功能电路后,烧写4.3V掉电保护,片子根本就不工作,烧2.7V掉电保护,大概在3.5V时保护。烧1.8V掉电保护时,大概2.5v保护。

楼主:
烧2.7V和1.8V掉电保护时,单片机运行正常。能够实现预定的功能。

楼主:
想请教一下,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。虽然现在烧2.7V掉电保护,也能工作,但毕竟是一个隐患。

网友E:
你用的电源线有多长?用稳压器直供,很可能在电源线末端电源不稳定.你系统上的其他电路耗电大了,那是自然的现象

楼主:
你用的电源线有多长?用稳压器直供,很可能在电源线末端电源不稳定.你系统上的其他电路耗电大了,那是自然的现象
引用 网友E:
我一路示波器探头检测电源电压,电压一直很稳定,用大华电源供电的。

网友D:
1、电话电源上是有载波的,也就是说,电话电源线上本身就存在脉冲波。
2、MCU的掉电保护的阀值本身不是一个很精确的电压值,是有一定的误差范围的,你可以自己查电气规范。
3、电话电源所能提供的功率是很有限的,如果负载稍微一重,电压就会被拉下来,你自己查一下电话线的相关标准就知道了。

楼主:
顶一下,别沉了

网友D:
顶一下,别沉了
引用 楼主:

;P ,俺的板砖已经砸下,你还顶啥?

自己去看看14楼讲的几个问题分析分析看看。。。

网友F:
1、电话电源上是有载波的,也就是说,电话电源线上本身就存在脉冲波。
3、电话电源所能提供的功率是很有限的,如 ...
引用 网友D:

是北京大华无线电仪器厂的大华稳压电源,不是电话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