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AD9852输出正弦波能有负电压不?

楼主(2011-05-09):
用AD9852产生正弦波,产生的波形是有一半偏置的正弦波,就是波形在X轴上方,波形电压最小值为0,不知道改芯片本来就是这样,不能产生低于0的电压点,还是我有些地方没有设置。多谢!

网友A:
如果你VDD接电源正极,GND接地,那可能最低电压时0V。

网友B:
9852不能直接输出负电压
你可以自己隔直或加偏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