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!该电路中运放的作用

楼主:
(无正文)

网友A(2011-05-09):
运放C的输出到哪里了?图没错漏吧?

网友B:
好奇中,没见过这样的电路 说知道解释一下 学习了

网友C:
我猜测一下,最后一级,消除差模干扰。
中间运放c 提供一个公共地的作用,与地隔离,干净的地的。
胡猜

网友D:
按楼主的图理解,那个运放是多余的。

网友E:
这个运放接法好像在早年的全国大学生电子竞赛作品集里看到过,但是有点不太一样,不加能实现放大功能,其它的不好说,实际验证过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没画错,确认了好几次

网友F:
一个四路运放,只需要用到3路,它这路是空余运放。

网友F:
只是对空余闲置管脚做了一些措施,以免空运放,影响到其它几个运放的参数。

网友G:
应该是放大作用

网友A:
如果没有错漏,那我有个猜想:是用来做test电位用的,即测量R2和R3连接点的电位。

网友H:
认同11楼的讲法。

网友I:
引用大笑江湖一句话“不要放肆,没什么用。”:lol

网友J(2012-12-04):
应该与图片电路中的运放A5作用雷同, provides a clean ground potential to both
DACs.

网友K:
就是为了消除共模干扰、提供一个干净的GND,一般的做法是将输出透过两个电容接到另两个运放的同相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