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给我将一下阻容降压原理

楼主(2011-05-09):
我网上看了一下阻容降压原理,似懂非懂,谁能帮我讲一下

网友A:
打个比方:市电是个大水缸,你的设备只需要一口水,(一个0.33uf电容,可以存储大概30多ma电流,网上有计算公式)相当于一个闸门,这30多ma 整流变为你的设备需要的能源。就这么简单,

楼主:
我看了一下,就是电容和负载串联在电路中,我想知道电容上的电压是多少,电容的阻抗应该是一定了的。

网友B:
阻容降压原理和电阻分压原理是同一个原理,最主要的不同是:
1 电容没有功耗
2 电容的阻抗与频率有关

网友C:
的确如LS所说,另外频率不同选的电容也不同。

楼主:
,还是具体话一下吧。
例如:一个电路输入220V/50HZ交流电流,经过电容C1后经过一个二极管和电容整流滤波给负载供电。
      假定负载是5w/65v,则负载额定电流差不多是70mA,C1选用1uf的电容。
      我主要想知道电路的工作细节,从加电开始到正常工作过程中电容C1上的电压和电流变化

楼主:
图片如下图

网友D:
8楼:
此图不能工作。
电容C1仅靠R1这么大的电阻放电,那要放到什么时候?
C1右端到下面多余的那个“点”,再加一支二极管才能够工作。

楼主:
这样可以吗,负半周的时候通过二极管放电

网友D:
10楼:
这样可以工作。
但需要注意:VOUT两端输出近似恒流源,而不是恒压源。负载变化时,两端电压也会变化。

网友E:
有点不明白,那滤波电容和负载呢,它们与C1和市电形成一个回路
对市电来说也是阻抗
为什么只用市电除以C1?
难道是它们的阻抗相对C1很小

网友F:
如果电容C1很大,如1法拉,而负载很轻,如1K,这时将近似为恒压源了。

网友D:
12楼:
VOUT两端的电容上面,电压是直流(含交流成份,但交流成份比直流小),而C1上没有直流。谈什么滤波电容对市电的阻抗?

网友D:
13楼:
注意此时可就没有多少“降压”了。VOUT两端接近市电峰值。
这种情况,还不如将C1去掉,直接整流的好。1法拉的电容要多少银子?何况耐压那么高的电容?

楼主:
我看网上介绍的,负载5w/65V,电流70ma左右,用1uf电容,说刚好在电流限值内,可以工作。
比如说现在开始市电的正半周加电,电容的容抗因该是固定的3180Ω,负载视为电阻性负载,电阻为845欧,电路该怎么工作,电容的电流怎么算,网上说用220/3180,为什么这样算呢?

网友E:
LS跟我12楼得问题差不多吧

网友F:
回复 网友D:

呵呵,那只是极端情况,实际上不可能这样使用。

搭车问一下,这种电路一般还要在电市电输入端串上一个小电阻,以防止通电时的电流冲击。这个电阻阻值和功率该按什么原则选取,才能让电阻不易损坏?
阻值小,瞬间电流大,但冲击时间短;阻值大,瞬间电流小,但冲击时间长。哪个更容易让电阻损坏?

网友D:
19楼:
这个,与电阻工艺有关。
线绕电阻和水泥电阻(其实里面就是个线绕电阻),抗冲击能力很强,允许短时间(市电的半个周期)内上百倍额定电流的冲击。因此线绕电阻无论数值大小,关系不大。
金属膜电阻,抗冲击能力较弱。用金属膜电阻时,电阻值较小的容易损坏。所以用金属膜电阻时,应该根据稳态时的电流计算功率,在该电阻功率允许情况下(通常还需要留些余量,2倍左右)尽量用数值较大的电阻。

网友F:
谢谢maychang老师的详细讲解!

网友G:
电阻的不懂

楼主:
电容C1两端的电压是多大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