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模式问题

楼主(2011-05-09):
GPIO_Mode_AIN = 0x0,
  GPIO_Mode_IN_FLOATING = 0x04,
  GPIO_Mode_IPD = 0x28,
  GPIO_Mode_IPU = 0x48,
  GPIO_Mode_Out_OD = 0x14,
  GPIO_Mode_Out_PP = 0x10,
  GPIO_Mode_AF_OD = 0x1C,
  GPIO_Mode_AF_PP = 0x18
这些模式赋的值是怎么来的?我在手册上根本就没有找到对应的资料,它是怎样确定这些模式就是这个值,难道GPIO_Mode_IN_FLOATING就必须是0x04?真的不明白,没有对应的值,望高手指点

网友A:
以前刚来的时候,也经常在datasheet里面找,其实这些都是在reference manual里面

楼主:
可是找了也发现配置不对,不是这样的,能不能解释详细点,谢谢

楼主:
GPIO_Mode_IPD = 0x28,
  GPIO_Mode_IPU = 0x48,
就像这两个一样,它是怎么配置的?对照手册怎么也配置不出来?求高手指点

网友B:
请你打开固件库,找到使用这些参数的地方,再对照我给的文档,你就明白了。

楼主:
你能举一个例子吗?真的没有配出来?

网友C(2011-07-29):
我也碰到这问题,那个enum里面定义的数据到底是什么,求教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