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IC16F1937定时器计算问题

楼主(2011-05-09):
PIC16F1937定时器计算   Post By:2011-5-9 15:38:00

使用T1中断。1937最多支持8分频,我想定时1秒。内部晶振,4M.定时时间为100ms,计数10次为1S

1S/(4*1000*1000) * 8分频 * (65535 - t) = 100ms

计算得到t = 15535   -----对应16进制为0x3caf

因此 : TMR1H = 0X3C;
         TMR1L = 0xaf - 2 = 0xad;

但是软件仿真,每次进入中断,跑表时间是400ms,不是100mS,请问我哪里计算错了?

网友A:
软件仿真时需要设置一下晶体振荡频率。

网友B:
不知LZ的信号源选择TMR1CS是否设置为0b01,
如果没有设置,默认为0b00,
信号源频率是Fosc/4,
刚好会成为400ms

楼主:
源频率是Fosc/4,是这个原因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