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关于“参考平面”的理解

楼主(2011-05-09):
在画DDR2的信号线,看到资料中有关于“参考平面”的概念,一份资料中还提到这句话“所有信号走线都应有完整的参考平面,不要跨越平面分割布线,确保其信号回流平面完整”,具体在pcb布线的时候应该怎样???

网友A:
所有信号走线都应有完整的参考平面,不要跨越平面分割布线,确保其信号回流平面完整

楼主:
具体怎样布线??

网友A:
上面那句话,不是说的很明白了吗?

不能如图这样把一个信号跨越两个地平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