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fpga仿真图的疑问

楼主(2011-05-09):
我定义了一个23位宽的reg

每个时钟周期自加一,可是看到仿真图 到【0】【0】【31】出现【0】【0】【】
【0】【0】! 【0】【0】“不知道什么意思 在后来又好了

楼主:
在那改啊

网友A:
右键找一下,貌似现在是Ascii码形式。可以选择十进制或十六进制等查看。

楼主:
是我搞错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