咋接啊

楼主(2011-05-09):
四路差分输入ADC,我只用了一路,剩下的三路是接地,还是悬空

网友A:
串个电阻到地比较可靠,万一以后要用,去了电阻还能用,不用割板。

网友B:
给固定偏置即可,可以是电源、也可以是地或者电阻分压的任何值,固定即可。

网友C:
用插针接出来或者直接空着就行

网友D:
用插针接出来或者直接空着就行
引用 网友C:

AD口那怕是直接接到GND或者VCC,都尽量不要悬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