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d12 INT_N引脚作用问题

楼主(2011-05-09):
谁知道d12 INT_N引脚是干什么用的,具体作用是干嘛的?我看数据手册看不明白。

网友A:
中断引脚,输出,低电平有效。用来接主机中断管脚。

平时该管脚是高电平。当且仅当USB线上有数据,有唤醒等等各种动作的时候,该管脚拉低。表明有USB事件发生,具体发生的是哪个事件,要主机响应中断,读D12的寄存器,进而转向不同的处理分支。

D12我不熟,凭感觉瞎说。

网友A:
_N的意思是低电平有效,比如,RESER_N。或者是说下降沿有效。。。。

网友B:
D12芯片是 USB接口芯片,和单片机联立处理USB传输的数据。在USB事务处理过程中,主机出触发D12芯片一系列中断事件,例如总线复位中断,挂起中断,端口0输入输出中断等,此时INT_N就会跳变为低电平。此引脚可以和单片机得中断引脚INT0连接,这样,D12中断会触发单片机的中断,在单片机中编写相应的中断处理程序即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