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技术问题。。。

楼主:
刚接受一个小项目,由于本人经验不足,这个项目大概是这样子的: 利用光控来实现发光二极管的亮灭。 假如白天亮晚上灭。

我想到的是利用光敏电阻,然后单片机采集光敏电阻上的电压,若光敏电阻上的电压低(这个电压我不知道什么值才算低电平,同理我也不知道什么值才算高电平),这个电平我怎么来定义呢? 先上图
图中要是光敏电阻变大的话,R2上的电压就变低,但是I/O口采集的电平又不算高也不算低,我I/O前面要加个运放做比较器吗? 给它一个参考值,要是大于参考值输出高电平,反之低电平。

楼主(2011-05-09):
大家看第二图可行吗? 不可行的话有什么好的方法吗

网友A:
既然你说到I/O,说明你用了一个单片机……那就选带ADC(8bit就够用了)的单片机吧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用不带AD的单片机就不能实现了吗?好像我们管事的那人说不用AD就能实现,就是要给它一个参考值,就是低于这个值就灭,高于就亮。

网友B:
用比较器是一种方案,但是用带有迟滞的好些,能防抖。另一种方案,用三个三级管和电阻就可以实现。《常用传感器应用电路的设计与实践》一书中,有好多光敏电阻的应用电路。

网友B:
个人认为,现在想学知识的话,资源很丰富,网络,书籍。自己应该努力去找。

网友C:
如果只是光控LED亮灭的话,一个三极管就可以了,用光敏电阻来做。另外还有个更简单的办法,直接用光电池点LED不就得了。

网友D:
用两个IO也可以实现迟滞比较器的功能。

一个IO1检测楼主电路分压点的电平,另一个IO2接个大电阻连到分压点。

当IO1检测到低电平时,IO2输出低。
当IO1检测到高电平时,IO2输出高。

IO2接的电阻大小决定滞回的程度。

多用一个IO,可省去运放,或AD的MCU,值。

网友E:
不需要这么麻烦吧?

LZ的用意是用早低的成本,创造最高的价值。

按照LZ的电路完全可行,并且是成本最低最优方案,只要那个小MCU选用带施密特触发输入的即可,如中颖51  MCU

网友F:
羡慕高手啊,思路信手拈来~~

网友B:
撇开光敏电阻,三极管和电阻的成本也就4-5块吧!三极管在几毛钱,电阻4-5分。而单片机的话就5-6块吧。还得编程,软件的可靠性不如硬件啊。硬件电路的故障相对小些。

网友E:
呵呵!

LS说的不错,实现方案千千万,最便宜的方案不到一块钱,也用不了4-5块吧!

可惜,俺习惯于思路跟着对方(LZ)走,最多画龙点睛一下~~~

LZ的思路必须跟着项目走,说的再确切一定,必须跟着领导走,LZ项目中用了个小MPU, 想必这个小MPU还有其他功能,只不过LZ出于对公司项目的保密,没提罢了,因此,小MPU不能省略,所以13楼方案,是成本最低的最优方案。

网友B:
具体如何选择,自己根据各个电路的特点和项目的需求,自己在确定使用哪个电路。设计本身很少有唯一性。

网友G:
9楼的那个图Q2是不是画反了,小的太菜,大家分析下是不是反了

网友H:
你要是完成项目呢 还是要用单片机?

楼主:
分压点所大才算高低电平? 这个我怎么用软件判断
12# awey

网友I:
回复 网友B:

请问一下Q2导通的时候,ce导通,电流从e流到c,但是c级接电阻和12V电压,是不是有点矛盾了??Q2是不是用错了,请高人解释导通过程解释

网友J:
分压点所大才算高低电平? 这个我怎么用软件判断

引用 楼主:

如果你有很明确的判断电平,可以直接用OP做比较器来实现
也可以用555搭个电路来实现,把光敏上的电压作为输入

我2个也做过,555的效果要好些

至于单片机的高低电平判断,要看你具体的单片机工作电压

网友K:
弄个参考电压作比较器不就好了!

网友K:
更正一下先单片机采一个5V    再根据你要的值÷x  不就得了   单片机选一个有AD功能的

网友L:
第一方案应该可以,
只是两个电阻位置调换一下效果可能才好。光敏电阻放下面接地。

网友B:
更正:首先,谢谢21楼,22楼,他两说的对,原来的电路Q2的CE画反了。其次,向广大朋友说声对不起啊!现在把修改后的电路贴出来,如有不对,分析的不妥地方,敬请大家指正。
    我说说工作原理:(1)当光敏电阻接收到的光比较弱时,光敏电阻阻值较大,那么R2与R3的交点1处的电压较低,该电压没有达到三极管Q1的Vbe的开启电压,Q1工作于截至状态,Q1的集电极处的电压为12V,Q2也工作在截至状态,电路中的节点6(即Q3的基极电压)为0,Q3工作于截至状态,LED1不发光。
   (2)反之当光敏电阻接收到的光比较强时,光敏电阻阻值较小,为了便于分析,取个极限值,设光敏电阻的阻值为1K,那么Q1工作于放大状态,同理Q2,Q3也工作于放大状态,LED1发光。